电源输出电容,在输入断电后,通过假负载放电,这个放电时间,请教大神有谁知道...

楼主(2019-09-02):
电源输出电容,在输入断电后,通过假负载放电,这个放电时间,请教大神有谁知道有无安规方面的规定?比如,必须在多少s之内,输出电压放电到50%以下?非常感谢!

网友:
    输入放电时间有要求,输出电压低压的话,类似电源适配器,有的好几分钟才放完。高压电源一般都写了断电后5分钟或者10分钟才能开箱检查。

网友:
    查找安规手册吧,输入端需接入X电容,同时有电阻和X电容并联就是为了确保输入电容的放电时间,阻值需要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