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载电源dc转换前功率电感用多大的合适?

楼主(2019-09-02):
请问车载电源dc转换前功率电感用多大的合适?感谢!

网友A:
    这与频率、电压、电流都有关系,一般都是试验获取,当这些参数固定时效率最高的时候,电感值就可以固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频率、电压、电流都有关系,一般都是试验获取,当这些参数固定时效率最高的时候,电感值就可以固定下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