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P7M9106 功放的输出异常怎么办?

楼主(2019-09-02):
请教论坛的大神:
         小弟最近刚刚接触射频电路,使用TQP7M9106,放大600M的点频信号,我看手册该器件的1DB压缩点在33dbm,但是我的输出在22.5dbm之前是线性的,当输入继续加大时,输出功率几乎不变了,感觉远远没有达到器件的最大输出啊,我的电路参数是参考的开发板.
请大神指点下,如何入手调试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依照Datasheet所说   R1对线性度会影响
建议可从这边下手
依照电路图来看    R1应该是RF Choke
防止高频信号    窜入直流端Pin
而查了一下    060368 nH    串联的S21长这样

由谐振频率看来   应该是要挡主频信号 (920 MHz ~ 960 MHz)
建议你可调这边的值
因为实际上在你PCB上的频率响应    谐振频率不一定跟这图一样
如果离主频太远   意味着这颗RF Choke无法有效抵挡主频窜入直流端Pin
导致你线性度变差

另外    L3那边     可摆放一颗落地的47 pF试试    0603 inch
这样跟RF Choke搭配起来   或许对于主频有更大的抑制
进而提升你的线性度

网友B:
    这个放大器是需要外部输入输出匹配的,首先测量输入输出回波反射。根据你的症状,几乎可以肯定你的输出匹配很差。你是在评估板上测试的吗?楼上说的RF choke选择不好的问题也会在回波反射测量中浮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照Datasheet所说   R1对线性度会影响建议可从这边下手 依照电路图来看    R1应该是RF Choke防止高频 ...

大神讲的很详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放大器是需要外部输入输出匹配的,首先测量输入输出回波反射。根据你的症状,几乎可以肯定你的输出匹配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是900M的参考设计吧!600m能直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放大器是需要外部输入输出匹配的,首先测量输入输出回波反射。根据你的症状,几乎可以肯定你的输出匹配 ...

    自己顶一下,调试了R6R7的电阻值,R1,L1的电感值,都没有效果,加大输入,输出始终只有22dbm多点。

网友:
    建议增大L1和C2的值,建议L1用27NH  C2用12PF试试。

网友:
    datasheet给的参考电路是920-960MHz,你用的是600MHz还需要单独匹配。C2C3C8C9C10和L1L5都是调试点。

网友:
    不用严格按照PDF资料给的,自己S参数仿真一下也行。得稍微调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神,我再试试。

网友A:
    再详细看了一下Datasheet    确实
    你的问题来自没做好匹配

    首先  你说
该器件的1DB压缩点在33dbm
这指的是940 MHz时的性能

所以你不能期望600 MHz时   P1dB也一样可到33 dBm

    再来   当你没做匹配时
    600 MHz的Gain    只有9.5 dB

    这情况下   当然输出功率跟你期望差很多
    做完匹配    根据Datasheet   你600 MHz的Gain   大概有个20 dB不难

Datsheet的值    都是以920 MHz ~ 960 MHz来做设计
你600 MHz直接拿来用   当然性能出不来

    加上R1那颗RF Choke   对于线性度有很大影响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
    1.        调匹配
2.        把R1改成100 nH试试    对600 MHz会有较大抑制

    调匹配要用共轭匹配    实部相等    虚部相消

这颗PA的原始阻抗如下:

做共轭匹配   把PA拔掉  输入跟输出端  看出去的目标阻抗如下:

    另外   因为这颗PA需要外部的DC Block

    所以
C11跟C9   至少有一颗一定要放电容
    C3一定要放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详细看了一下Datasheet    确实
    你的问题来自没做好匹配

    这个帖子很赞,作者花了很多精力。参考板的输入匹配网络不知道怎么来的,看起来蛮不合逻辑的。关于匹配网络Criterion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再补充一些:
1. 散射参数一定要自己测量,datasheet给的只能做一个参考。因为layout对散射参数是有很大影响的;

2. 匹配网络的设计最好借助于一些软件,这样可以评估匹配网络的带宽,对元件的敏感度等。手工计算运算量太大;

3. 散射参数是基于小信号模型的,当输出功率比较大的时候,输入输出阻抗可能和小信号模型有偏差。这个就需要再对匹配网络做微调,以在实际工况下达到最优。

网友:
    对着功率计调输出匹配

网友:
    楼主实验的如何了?感觉即使把这样的输入输出匹配调好,输出功率一样上不去。按照说明书上的电路,920-960MHZ的输出楼主测过没是不是能有33DBM

网友(2022-03-01):
    R1是 choke,那L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