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电磁兼容和电磁屏蔽可以按电磁频谱来划分吗?如果可以,各电磁频段具...

楼主(2019-09-02):
大家好,请问电磁兼容和电磁屏蔽可以按电磁频谱来划分吗?如果可以,各电磁频段具体是怎样的呢?感谢!

网友A:
    电磁屏蔽可以按频谱啊,屏蔽室屏蔽效能就是最好的例子啊:
磁场        电场        平面波        微波
频率        14KHz-150KHz        200KHz-50MHz        50MHz—1GHz        1GHz—10GHz
屏蔽效能        ≥75dB        ≥100dB        ≥110dB        ≥100dB

这个仅作为参考,没有很准确的分法。

    电磁兼容按频率划分,你应该说具体点,划分的方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屏蔽可以按频谱啊,屏蔽室屏蔽效能就是最好的例子啊:
    磁场        电场        平面波        微波
    频率        14KHz-150KHz        2 ...

非常感谢!

网友A:
再发个电磁干扰频段划分的供参考:

1.  工频干扰(50Hz):包括输配电以及电力牵引系统,波长6000km;
    2.  甚低频干扰(30kHz以下):波长大于10km;
    3.  载频干扰:包括高压直流输电谐波干扰、交流输电谐波干扰以及交流电气铁道的谐波干扰等,频谱在10-300kHz之间,波长大于1km;
4.  射频、视频干扰(300kHz~300MHz):工科医疗设备以及内燃机、电动机、家用电器、照明电器等都在此范围,波长在1-1000m之间;
5.  微波干扰(300MHz~300GHz):包括特高频、超高频、极高频干扰,波长为1mm-1m;
    6.  雷电以及核电磁脉冲干扰:由GHz直至接近直流,范围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发个电磁干扰频段划分的供参考:

    1.  工频干扰(50Hz):包括输配电以及电力牵引系统,波长6000km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