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浪涌测试时气体放电管能不能直接接在火线和零线之间。

楼主(2019-09-02):
做浪涌测试时,除了加压敏电阻外,还将气体放电管并在火线和零线之间,结果打500V差模发生设备短路跳闸现象。取了气体放电管就好了,请问这是气体放电管的质量问题还是必然的。为什么压敏电阻不会。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坏了会不会造成线路短路现象。请问是不是L-N,L-PE,N-PE三条线上都在加保险才安全。感谢!

网友:
    不能一般要串个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本身有续流问题

网友:
    压敏电阻失效一般是短路效果,气体放电管失效一般是炸裂应该是开路

网友A:
    不能直接连接,要和压敏电阻串接用。

网友:
    很明显,气体放电管续流了,此时电流增大,设备短路跳闸; 火线和零线之间不能使用气体放电管。

网友:
    由于气体放电管内气体电离之后,管内阻抗非常小,电流过大导致跳闸。

网友:
    因为气体放电管的负阻特性,火线和零线之间不能使用气体放电管。

网友:
    气体放电管的续流遮断是设计电路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在交流电源电路的相线对保护地线、相线对零线以及相线之间单独使用气体放电管都不合适,此时使用气体放电管需要和压敏电阻串联。

网友:
    个人认为归根结底还是GDT续流的问题。开关型放电管(GDT,TSS)在使用时都需特别注意续流问题。

网友:
    FUSE、MCCB、NFB等限流元件,使用上除了注意限流值外,还要考虑跳脱时间,电流越大,跳脱时间越短
MCCB、NFB等的跳脱时间一般约为0.1秒,不太可能为了uS等级的浪涌电流而跳脱,所以我也比较赞成是续流的缘故。

网友:
就是气体放电感在浪涌时响应短路,而在浪涌之后,由于线-线间电压大于气体放电管的息弧电压,所以气体放电管仍旧保持短路导通的状态直至烧毁,这就是续流;如果线-线间电压小于息弧电压,雷击过后气体放电管正常的关断,就叫续流遮断。

网友B:
    在交流电源电路相线对中线的保护基本不使用气体放电管。此时使用气体放电管需要与压敏电阻串联。

网友(2019-10-16):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连接,要和压敏电阻串接用。

    串联了压敏电阻还是跳闸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交流电源电路相线对中线的保护基本不使用气体放电管。此时使用气体放电管需要与压敏电阻串联。

我们的设计和你图中是一样的,但是测试的时候还是会跳闸,去掉GDT1就好了,单独使用压敏电阻也不会跳闸,但是会影响压敏电阻寿命。串联也跳闸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9-11-21):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设计和你图中是一样的,但是测试的时候还是会跳闸,去掉GDT1就好了,单独使用压敏电阻也不会跳闸, ...

    找到原因了吗?按理说和压敏电阻串联压敏电阻可以承担大部分电压从而GDT可以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