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仁推荐一下,走线和铺铜之间的间距吧,10mil感觉好宽啊

楼主(2019-09-02):
哪位同仁推荐一下,走线和铺铜之间的间距吧,10mil感觉好宽啊

网友A:
    看你用在哪个区域了 bga内部最小可以做到6  整版的最好还是10以上

网友:
    这个看板厂的要求,正常表层8内层6最好了

网友:
    需要灵活运用,和普通net设定≥8mil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和VCC之类还是设定的距离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在哪个区域了 bga内部最小可以做到6  整版的最好还是10以上

BGA内部不建议敷铜!线间距可以设定为6mil

网友:
    我们BGA的到铜为4mil,外面一般为10mil

网友:
    板子比较空,通常设为20mil

网友:
    我一般用8mil

网友:
    最少也得0.2MM

网友(2019-12-23):
    这个确实是找不到这方面的好建议,通常就用10mil吧。

网友:
    10mil小了。地面积较大,间距小与其它网络有时短路及漏电,我一般只要是敷铜的跟其他的间距都要15以上。

网友:
    铺铜和线条间的安全间距,一个是看电路的压差,二是看信号的频率、三是看线路板厂的加工能力:
    1、我曾经给AC-DC开关电源布过屏蔽层,那么高压线和屏蔽层之间,我至少要留80mil的安全间距,间距的多少取决于压差;
2、如果你布的是高速板,那么信号线与屏蔽层之间,最好格远一点。格的进了,平行走线足够长,就有足够大的分布电容了,等于高速信号线与地之间有个很大的电容,那你的板子还怎么正常工作;
3、屏蔽层是包围着所有线条的,如果线路板厂加工能力不过关,这么长的平行线,任何一端短路了,板子都是调不通的,所有也要看线路板厂的加工能力的。
    总结起来讲,普通的屏蔽层,我都取20mil的安全间距的,和高压之间的屏蔽层,根据高压适当的再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