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样设置Altium designer的鼠标选择方式?

楼主(2019-09-02):
在画SCH和PCB过程中,使用鼠标选择,拉一个矩形,只要被矩形接触到的都被选中,有没有设置,对象被矩形全部圈住才被选中。要能灵活切换就更好了,请指教!

网友:
勾选该命令。17以前版本没有该功能。
从左往右框选,框内对象才被选中;
从右往左框选,碰到对象都被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