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4段的数码管怎么画它在原理图的符号和PCB的封装?

楼主(2019-09-02):
请问这个4段的数码管怎么画它在原理图的符号和PCB的封装?

网友:
原理图符号,按这个图画就好了,关键是引脚要设置对,其他内容只起示意作用。
PCB封装,那就要看你要用哪种数码管了,根据产品尺寸图来画,如果只是练练手,那就百度随便搜一个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