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teamviewer的监控工具用于arm上

楼主(2019-09-02):
最近一个项目在ARM版上开发,arm版通过4G连入中心,没有固定的外网IP,因此无法直接通过ssh、telnet等方式访问该设备,想请问下是否有像teamviewer那样的监控工具(命令行的即可)可以用到arm-linux上?

网友:
建议做个服务器, 分配每个设备ID, 然后设备定时访问此服务器记录其ID对应的外网IP, 然后通过传统方式(telnet, ssh)访问 使用外面的免费简易http服务器就行, 只要有固定IP就好  如果实在没有固定IP, 可以考虑设备定时访问某些IP检测网站获取自己的外网IP, 如果有变更则向固定邮箱发送IP通知

网友:
安装OpenVpn,然后搭建vpn服务器,这样所有设备都在虚拟子网里面。

网友:
    有的,teamviewer有手机板的,不过能不能和你的系统兼容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