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M驱动电机,担心带不动,中间是不是要一个驱动器之类的,可否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19-09-02):
ARM驱动电机,担心带不动,中间是不是要一个驱动器之类的,可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最常用的就是L298N直流电机驱动模块,ULN2003步进电机驱动板

网友:
看步进的还是直流的

根据电机电流 电压
来选择驱动芯片

保证驱动芯片能大大满足电机消耗

必须要大大满足

电机耗电很厉害的

比如你电机耗电2A
你起码考虑驱动4A电流的芯片

网友:
MAX4427电机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