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移植mplayer无声音

楼主(2019-09-02):
开始时用mplayer打开mp3显示/dev/DSP未找到,后面重新编译内核,使其支持OSS,再次打开mp3就没有报错了,但是耳机插上没有声音
打开mp3文件后有如下信息:

运行:mplayer -ao help 命令查看相关信息,得到:

网友:
mplayer播放没有报错,只是单纯的缺少声音,原因是在最小linux下运行,虽然驱动配置正确,mplayer配置也正确,但是缺少基于 alsa 内核的用户层音频接口,有四个
分别是:tinypcminfo、tinyplay、tinycap、tinymix,将这四个添加到/bin目录下后,运行mplayer命令播放mp3格式音乐成功

网友:
看一下这个帖子:是不是和你的问题一样: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50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