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语言链表,单链表/双向链表的建立/遍历/插入/删除

楼主(2019-09-02):
  最近临近期末的C语言课程设计比平时练习作业一下难了不止一个档次,第一次接触到了C语言的框架开发,了解了View(界面层)、Service(业务逻辑层)、Persistence(持久化层)的分离和耦合,一种面向过程的MVC的感觉。
  而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对链表的创建、删除、输出、写入文件、从文件读出......
  本篇文章在于巩固链表的基础知识(整理自《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第十章——指针与链表),只对链表的概念及增删改查作出探讨,欢迎指教。
  一、链表结构和静态/动态链表
  二、单链表的建立与遍历
  三、单链表的插入与删除
  四、双向链表的概念
  五、双向链表的建立与遍历
  六、双向链表的元素查找
  七、循环链表的概念
  八、合并两个链表的实例
  九、链表实战
  拓展思维、拉到最后去看看 (•̀ᴗ•́)و ̑̑
  一、链表结构和静态/动态链表
  链表是一种常见的数据结构——与数组不同的是:
  1.数组首先需要在定义时声明数组大小,如果像这个数组中加入的元素个数超过了数组的长度时,便不能正确保存所有内容;链表可以根据大小需要进行拓展。
  2.其次数组是同一数据类型的元素集合,在内存中是按一定顺序连续排列存放的;链表常用malloc等函数动态随机分配空间,用指针相连。
  链表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在链表中,每一个元素包含两个部分;数据部分和指针部分。数据部分用来存放元素所包含的数据,指针部分用来指向下一个元素。最后一个元素的指针指向NULL,表示指向的地址为空。整体用结构体来定义,指针部分定义为指向本结构体类型的指针类型。
  静态链表需要数组来实现,即把线性表的元素存放在数组中。数组单元存放链表结点,结点的链域指向下一个元素的位置,即下一个元素所在数组单元的下标。这些元素可能在物理上是连续存放的,也有可能是不连续的,它们之间通过逻辑关系来连接——这就要涉及到数组长度定义的问题,实现无法预知定义多大的数组,动态链表随即出现。
  动态链表指在程序执行过程中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个链表,即一个一个地开辟结点和输入各结点的数据,并建立起前后相连的关系。
  二、单链表的建立与遍历
  单链表中,每个结点只有一个指针,所有结点都是单线联系,除了末为结点指针为空外,每个结点的指针都指向下一个结点,一环一环形成一条线性链。
  链表的创建过程:

  接下来在源码中建立并遍历输出一个单链表。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单向链表*/

  struct Student/*建立学生信息结构体模型*/

  {

  char cName[20];/*学生姓名*/

  int iNumber;/*学生学号*/

  struct student *next;/*指向本结构体类型的指针类型*/

  };

  int iCount;/*全局变量表示链表长度*/

  struct Student *Create();/*创建链表函数声明*/

  void print(struct Student *);/*遍历输出链表函数声明*/

  int main()

  int insert_n=2;/*定义并初始化要插入的结点号*/

  int delete_n=2;/*定义并初始化要删除的结点号*/

  struct Student *pHead;/*声明一个指向学生信息结构体的指针作pHead为头结点传递*/

  pHead=Create();/*创建链表,返回链表的头指针给pHead*/

  print(pHead);/*将指针pHead传入输出函数遍历输出*/

  return 0;

  }

  struct Student *Create()

  {

  struct Student *pHead=NULL;/*初始化链表,头指针为空*/

  struct Student *pEnd,*pNew;

  iCount=0;/*初始化链表长度*/

  pEnd=pNew=(struct Student *)malloc(sizeof(struct Student));/*动态开辟一个学生信息结构体类型大小的空间,使得pEnd和pNew同时指向该结构体空间*/

  scanf("%s",pNew->cName);/*从输入流获取第一个学生姓名*/

  scanf("%d",&pNew->iNumber);/*从输入流获取第一个学生学号*/

  while(pNew->iNumber!=0)/*设定循环结束条件——学号不为0时*/

  iCount++;/*链表长度+1,即学生信息个数+1*/

  if(iCount==1)/*如果链表长度刚刚加为1,执行*/

  {

  pNew->next=pHead;/*使指针指向为空*/

  pEnd=pNew;/*跟踪新加入的结点*/

  pHead=pNew;/*头结点指向首结点*/

  else/*如果链表已经建立,长度大于等于2时,执行*/

  pNew->next=NULL;/*新结点的指针为空*/

  pEnd->next=pNew;/*原来的结点指向新结点*/

  pEnd=pNew;/*pEnd指向新结点*/

  }

  pNew=(struct Student *)malloc(sizeof(struct Student));/*再次分配结点的内存空间*/

  scanf("%s",pNew->cName);/*从输入流获取第一个学生姓名*/

  scanf("%d",&pNew->iNumber);/*从输入流获取第一个学生学号*/

  free(pNew);/*释放结点空间*/

  return pHead;/*返回创建出的头指针*/

  }

  void print(struct Student *pHead)

  struct Student *pTemp;/*定义指向一个学生信息结构体类型的临时指针*/

  int iIndex=1;/*定义并出事哈变量iIndex,用来标识第几个学生(信息)*/

  printf("总共%d个学生(信息):\n",iCount);

  pTemp=pHead;/*指针得到首结点的地址*/

  while(pTemp!=NULL)/*当临时指针不指向NULL时*/

  {

  printf("第%d个学生信息:\n",iIndex);

  printf("姓名:%s",pTemp->cName); /*输出姓名*/

  printf("学号:%d",pTemp->iNumber);/*输出学号*/

  pTemp=pTemp->next;/*移动临时指针到下一个结点*/

  iIndex++;/*进行自加运算*/

  }

  三、单链表的插入与删除
  在本实例中,插入时根据传递来的学号,插入到其后。
  删除时根据其所在链表的位置,删除并释放该空间。
  主函数增加如下:

  int main()

  int insert_n=2;/*定义并初始化要插入的结点号*/

  int delete_n=2;/*定义并初始化要删除的结点号*/

  struct Student *pHead;/*声明一个指向学生信息结构体的指针作pHead为头结点传递*/

  pHead=Create();/*创建链表,返回链表的头指针给pHead*/

  pHead=Insert(pHead,insert_n);/*将指针pHead和要插入的结点数传递给插入函数*/

  print(pHead);/*将指针pHead传入输出函数遍历输出*/

  Delete(pHead,delete_n);/*将指针pHead和要删除的结点数传递给删除函数*/

  print(pHead);/*将指针pHead传入输出函数遍历输出*/

  return 0;

  }

  插入函数:

  struct Student *Insert(struct Student *pHead,int number)

  struct Student *p=pHead,*pNew;/*定义pNew指向新分配的空间*/

  while(p&&p->iNumber!=number)

  p=p->next;/*使临时结点跟踪到要插入的位置(该实例必须存在学号为number的信息,插入其后,否则出错)*/

  printf("姓名和学号:\n");

  /*分配内存空间,返回该内存空间的地址*/

  pNew=(struct Student *)malloc(sizeof(struct Student));

  scanf("%s",pNew->cName);

  scanf("%d",&pNew->iNumber);

  pNew->next=p->next;/*新结点指针指向原来的结点*/

  p->next=pNew;/*头指针指向新结点*/

  iCount++;/*增加链表结点数量*/

  return pHead;/*返回头指针*/

  }

  删除函数:

 void Delete(struct Student *pHead,int number)

  int i;

  struct Student *pTemp;/*临时指针*/

  struct Student *pPre;/*表示要删除结点前的结点*/

  pTemp=pHead;/*得到链表的头结点*/

  pPre=pTemp;

  for(i=0;i

  {/*通过for循环使得Temp指向要删除的结点*/

  pPre=pTemp;

  pTemp=pTemp->next;

  }

  pPre->next=pTemp->next;/*连接删除结点两边的结点*/

  free(pTemp);/*释放要删除结点的内存空间*/

  iCount--;/*减少链表中的结点个数*/

  }

  四、双向链表的概念
  双向链表基于单链表。单链表是单向的,有一个头结点,一个尾结点,要访问任何结点,都必须知道头结点,不能逆着进行。而双链表添加了一个指针域,通过两个指针域,分别指向结点的前结点和后结点。这样的话,可以通过双链表的任何结点,访问到它的前结点和后结点。
  在双向链表中,结点除含有数据域外,还有两个链域,一个存储直接后继结点的地址,一般称为右链域;一个存储直接前驱结点地址,一般称之为左链域。
  双向链表结构示意图:

  五、双向链表的建立与遍历
  双向链表的源码实战和单链表类似,只是多了第二个指针域的控制,这里直接贴上没有注释的源代码。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N 10

  typedef struct Node

  {

  char name[20];

  struct Node *llink,*rlink;

  }STUD;

  STUD *creat(int);void print(STUD *);

  int main()

  {

  int number;

  char studname[20];

  STUD *head,*searchpoint;

  number=N;

  head=creat(number);

  print(head);

  printf("请输入你要查找的人的姓名:");

  scanf("%s",studname);

  searchpoint=search(head,studname);

  printf("你所要查找的人的姓名是:%s",*&searchpoint->name);

  return 0;

  STUD *creat(int n)

  STUD *p,*h,*s;

  int i;

  if((h=(STUD *)malloc(sizeof(STUD)))==NULL)

  printf("不能分配内存空间");

  exit(0);

  }

  h->name[0]='\0';

  h->llink=NULL;

  h->rlink=NULL;

  p=h;

  for(i=0;i

  {

  if((s=(STUD *)malloc(sizeof(STUD)))==NULL)

  printf("不能分配内存空间");

  exit(0);

  }

  p->rlink=s;

  printf("请输入第%d个人的姓名",i+1);

  scanf("%s",s->name);

  s->llink=p;

  s->rlink=NULL;

  p=s;

  }

  h->llink=s;

  p->rlink=h;

  return(h);

  }void print(STUD *h)

  int n;

  STUD *p;

  p=h->rlink;

  printf("数据信息为:\n");

  while(p!=h)

  printf("%s ",&*(p->name));

  p=p->rlink;

  }

  printf("\n");

  }

  六、双向链表的元素查找
  查找函数 STUD *search(STUD *,char *);

  STUD *search(STUD *h,char *x)

  STUD *p;

  char *y;

  p=h->rlink;

  while(p!=h)

  y=p->name;

  if(strcmp(y,x)==0)

  return(p);

  else

  p=p->rlink;

  printf("没有查到该数据!");

  }

  七、循环链表的概念
  类似于单链表,循环链表也是一种链式的存储结构,由单链表演化而来。
  单链表的最后一个结点的指针指向NULL,而循环链表的最后一个结点的指针指向链表头结点。
  这样头尾相连,形成了一个环形的数据链。
  循环链表的建立不需要专门的头结点。
  判断循环链表是否为尾结点时,只需判断该节点的指针域是否指向链表头节点。
  八、合并两个链表的实例
  建立两个带头节点的学生链表,每个节点包含学号、姓名和成绩,链表都按学号升序排列,将它们合并为一个链表仍按学号升序排列。
  算法分析:
  合并链表用merge()函数实现。函数中定义3个工作指针a、b、c,其中a、b分别指向La链表、Lb链表的当前结点,C指向合并后的链表尾结点。合并后链表的头结点共用La链表的头结点。
  ①合并前,先让a和b分别指向两个链表的第一个结点,c指向La链表的头结点。
  ②合并时应该分3种情况讨论,即La和Lb都没有处理完;La没处理完,但Lb处理完毕;Lb没处理完,但La处理完毕。
  ③合并过程中应始终将La和Lb链表中较小的一个链接在Lc中,方能保持有序。

 void merge(struct stud *La,struct stud *Lb)

  struct stud *a,*b,*c;

  c=La;

  a=La->next;/* 合并前 */

  b=Lb->next;

  while(a!=NULL && b!=NULL)/* La和Lb都没处理完 */

  if(a->num <= b->num)

  {

  c->next=a;

  c=a;

  a=a->next;

  else

  c->next=b;

  c=b;

  b=b->next;

  }

  if(a!=NULL)

  c->next=a;/* 若La没有处理完 */

  else

  c->next=b;/* 若Lb没有处理完 */

  free(Lb); /* 释放Lb的头结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