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消除毛刺”的相关知识!

楼主(2019-09-02):
我们在示波器上看波形的时候,通常会看到“毛刺”!毛刺在不同电路产生的原因:
(1)数字电路:通常与“竞争-冒险现象”有关;
(2)模拟电路:通常是指电源部分负载发生改变或者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以及其他振荡电路振荡频率耦合到输出端造成的;
那么毛刺怎么消除呢?

-------------------万能的分隔符------------------
据网上查询消除毛刺的方法:
(1)数字电路中:①输出端加D触发器;②信号延时同步;③状态机控制一篇相关的文章
(2)模拟电路中:一般都是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一些滤波措施!简单的直接并联电容到地,或者加RC,RCD等滤波电路
重点来了:
这些都是网上查到的方法,数字电路还好说!但是模拟电路特别是含有振荡电路的部分产生的毛刺,产生原因很多,比如元器件参数,PCB布局走线等等!
那么当发现一个毛刺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例如:如果我采用最简单的方法并联一个电容到地!通常都说是PF级可是依据是什么呢?尖刺的幅值,尖刺的宽度,还是尖刺出现的频率呢?

所以希望各位大大,说一说看到毛刺的时候自己的解决思路,如果哪位大佬能分享一个详细的系统的解决方案,那就更好了,拜谢!!!

网友A:
    具体要看毛刺的幅度和频率才可以匹配具体的电路!

网友B:
数字电路:竞争冒险(主要是建立保持时间,即时序问题)、驱动能力太大问题
模拟电路:电源、地、相邻信号耦合、阻抗不连续,滤波是治标,消灭源头是治本

网友C:
模拟的在设计之初,就要清楚哪些电路是容易产生毛刺的。
系统架构,整机的EMC考量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电路和器件的选择。第三步才是考虑怎么消除。
先是确定是共模还是差模,共模的话有两种传输方式:传导和辐射,两种分别处理,地平面的完整,地过孔的密度,屏蔽是关键。差模的话,针对不同频率和能量做处理,信号参数和毛刺或者杂散做妥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毛刺的幅度和频率才可以匹配具体的电路!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的在设计之初,就要清楚哪些电路是容易产生毛刺的。
系统架构,整机的EMC考量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电路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竞争冒险(主要是建立保持时间,即时序问题)、驱动能力太大问题
模拟电路:电源、地、相邻信号 ...

恩,学习了

网友D:
    楼主自己出题自己抢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自己出题自己抢答:)

    我这是在抛砖引玉

网友(2019-10-09):
    回复看下是什么内容

网友:
    看看大大们都是怎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