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设计相关问题(模拟电压转换)

楼主(2019-09-02):
           大家好,本人当初没有学好模拟电路,导致现在电路设计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向大家请教,是关于模拟信号电压转换的问题,应该是要用到放大器。
    设计目标:用AD芯片,采集无线电高度计输出的模拟电压信号
        无线电高度计输入的两路模拟电压信号:1.    一路0~12V模拟电压;2.    一路-10~+10V模拟电压;
           AD转换芯片:ADS8345.
    该AD转换芯片只能测量0-5V或者-2.5V~+2.5V模拟电压。所以需要电平转换,将0~12V模拟电压经过放大器转换为0-5V模拟电压,将-10~+10V模拟电压经过放大器转换为-2.5V~+2.5V模拟电压。
    问题:缺乏电路设计经验,不知道该用什么放大器,如何进行设计。能否请知道的大佬给一些提示呢……比如给个电路图什么的。

网友A:
    简单的话就分压,不过要注意分压电阻阻值和分压后并联电容容值选择。
根据你的前端带载能力选择合适的阻值,根据阻值和频率选择合适的容值

网友:
    用运放的话,只能是衰减

网友:
    分压,用衰减器

网友:
    分压加射极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话就分压,不过要注意分压电阻阻值和分压后并联电容容值选择。
根据你的前端带载能力选择合适的阻值 ...

    您说得最全了,然而还是云里雾里……我先设计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查资料

资料太多,庞杂,不知从何看起。

网友C:
    Hi,朋友:
    图片是我几年前做的案子中截取出来的输入部分,采用高精度电阻分压,后面截一个射极跟随器(作用:增强驱动,减少从采集源端取电,且输入阻抗可以看做无穷大,那么采集到的电压就是分压电阻上的电压,如果去掉射极跟随器,采集到的电压就不是分压电阻上的电压,采集芯片也可以看成一个并联在分电阻上的负载,将会非线性)。
    靠,就是为了搞点威望,下载些资料,要不然真不会这么用心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朋友:
    图片是我几年前做的案子中截取出来的输入部分,采用高精度电阻分压,后面截一个射极跟随器(作 ...

老哥真牛皮……不过我太菜了,这个图我还得研究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朋友:
    图片是我几年前做的案子中截取出来的输入部分,采用高精度电阻分压,后面截一个射极跟随器(作 ...

老哥要下载什么啊,我积分够的话就帮你下载,发你邮箱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要下载什么啊,我积分够的话就帮你下载,发你邮箱去。

    开玩笑的啦,我经常逛一逛EMC那个版块,偶尔能捞点东西,这个版块基本上很难捞到对我有价值的信息,我就是回答些问题赚点威望。这东西很简单的,多注意些细节做到10位的ad还是容易的,加油吧,小伙子。

网友D:
做个三极管电路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三极管电路可实现

    俺是新手……您说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