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 - [Route 35-19]驱动程序不是ECO命令后发出的可布线引脚

楼主(2019-09-02):
我的设计使用ECO命令将寄存器的复位连接从活动信号更改为常量“1”或Vcc。
但是,这些连接的布线失败,并报告以下内容:
启动增量布线任务
第1阶段构建RT设计

使用以下ECO命令:
disconnect_net -net \ {reset_IBUF [2]} -objects [get_pins [list \ {ret [0] [0] / R}]] set_param route.incremental.forceEco 1
我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失败?

网友:
在此特定示例中,ECO命令使包含寄存器的SLICE站点中的站点配置无效。
半片中所有寄存器的置位/复位引脚需要共享,但不是在ECO改变之后。
为避免布线问题,可以进行一些修改。
ECO修改1 :
取消放置R引脚连接被修改的寄存器。
将place_design放在不同的站点中。
然后设置forceEco参数并执行route_design。
open_checkpoint test_routed.dcp
ECO修改2:
将其他3个寄存器的R引脚连接更改为VCC网络。
open_checkpoint test_routed.d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