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详细的二极管钳位电路分析

楼主(2019-09-03):
非常详细的二极管钳位电路分析

所谓钳位,就是把输入电压变成峰值钳制在某一预定的电平上的输出电压,而不改变信号。钳位电路的功能:将输入讯号的位准予以上移或下移,并不改变输入讯号的波形。

(1)基本元件:二极管D、电容器C及电阻器R(直流电池VR)。

(2)类别:负钳位器与正钳位器。

(3)注意事项

D均假设为理想,RC的时间常数也足够大,不致使输出波形失真。

任何交流讯号都可以产生钳位作用。

负钳位器

(1)简单型

工作原理

Vi正半周时,DON,C充电至V值,Vo=0V。

Vi负半周时,DOFF,Vo=-2V。

(2)加偏压型

工作原理

Vi正半周时,二极管DON,C被充电至V值(左正、右负),Vo=+V1(a)图或-V1(b)图。

Vi负半周时,二极管DOFF,RC时间常数足够大,Vo=VC+Vi(负半周)=2V。

几种二极管负钳位器电路比较

正钳位器

(1)简单型

工作原理

Vi负半周时,DON,C充电至V值(左负、右正),Vo=0V。

Vi正半周时,DOFF,Vo=VC+Vi(正半周) =2V。

(2)加偏压型

判断输出波形的简易方法

1. 由参考电压V1决定输出波形于坐标轴上的参考点。

2 .由二极管D的方向决定原来的波形往何方向移动,若二极管的方向为,则波形必须向上移动;若二极管的方向为,则波形必须往下移动。

3 决定参考点与方向后,再以参考点为基准,将原来的波形画于输出坐标轴上,即为我们所求。

几种二极管正钳位器电路比较

网友:
    你这个应该再加一句话,就是利用电容C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钳位电路是二极管+电容,限幅电路是二级管+电阻,这样子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