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里被滤掉的能量去哪里了?

楼主(2019-09-03):
各位坛友,请问一下我们做滤波电路时滤掉的那些频率分量去哪里了?是不是直接导到地面了,这样不是很浪费能量吗?这些滤掉的能量有办法利用起来吗?

网友:
应该是转化为热了吧???

网友:
    全部导到地去了...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滤波机制为何

    以低通滤波器为例

    从上图很明显可看到      从2.45GHz之后
    S21就变大
    而S11也开始变烂
    所以很明显     这些被滤掉的能量      因为阻抗不匹配   而被反射掉

    如果是落地电容

    上图是33 pF电容的阻抗    在1801 MHz时阻抗最低
    也就是说   1801 MHz附近的噪声   会通通流到GND

    如果是磁珠呢?

    磁珠是三位一体    电感/电容/电阻
    不同频率会有不同特性
    频率低到高    特性分别是: 电感=>电阻 => 电容
    而我们通常都是利用其电阻性来抑制噪声
    此时噪声会被转成热能消散
    这点跟电感不一样

    所以能量去哪里?
    也许是反射掉
    也许是流到GND
    也许是转成热能
    端赖你的滤波机制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滤波机制为何

    谢谢版主,流到GND和转成热能耗散都好理解,反射掉是回到源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流到GND和转成热能耗散都好理解,反射掉是回到源端么?

    理想电容电感并不会吸收能量,即使是电容接到地。能量会被发射回源,被源的电阻部分吸收。如果源也不是理想匹配,就会发生多重反射。最后的能量是损失在源,路径和辐射。

网友:
    电磁能的损失一般有传导损耗、辐射损耗还有介质损耗。对一般微波电路,滤波器主要是把带外信号反射回去了,在来回的反射中信号能量就以上述三种方式消耗掉了。

网友:
    楼上正解 ,赞一个

网友:
    楼上解答的详细啊!感谢

网友:
    还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
    版主的解释很到位!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滤波机制为何

大神的图片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