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导入后,元器件为什么都是翻转的状态?

楼主(2019-09-03):
如图所示:为什么每次导网表进去之后会出现元器件翻转的情况,(丝印会看的比较明显)且元器件都是chip-down的状态,需要自己调整。
1、有什么办法导入网表之后,不会是翻转的情况吗?
2、怎么可以导入网表之后,die可以为wiredond,元器件为chip-up或者down?

网友A:
    导入die是可以选择fc die /wb d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die是可以选择fc die /wb die

    我是做好封装,然后原理图分配封装,导入pcb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做好封装,然后原理图分配封装,导入pcb的

    做封装时,die pad放在bottom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封装时,die pad放在bottom层了吗?

没有,就是你看那个丝印他是颠倒的,不是在底层,他的属性就是在顶层,但是左右颠倒

网友A:
    导入零件是你有改动设置吗?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零件是你有改动设置吗?截图看看

导入之后,放元器件就直接是那样了,没办法传动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入之后,放元器件就直接是那样了,没办法传动图

如果方便,发我设计文件70324301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方便,发我设计文件703243016@qq.com

涉及到公司的一些东西,没办法发给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涉及到公司的一些东西,没办法发给您

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