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中怎么设置柔性板?

楼主(2019-09-03):
如题 想请教一下如何将板子中一部分区域设置为柔性板?

网友:
    Allegro 17.2刚挠板3D效果:http://edu.eda365.com/course/36/task/355/show

网友:
    同问怎么设置

网友A:
    链接就是设置的视频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就是设置的视频教程

没有免费学习的么?要收费的呀

网友:
    柔性区域标识清楚fpc区域就行,设计过程中,硬区放置器件,柔性区域走直线或者弧线就行

网友(2024-02-28):
    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