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fannout 设置 及如何删出孔

楼主(2019-09-03):
BGA  Fanout  是在这设置吗? 如何删出过孔?

网友:
这是高级的,还有常规的

网友:
通常不会用到这么复杂的扇出方案,常规的复制粘贴就可以快速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有没有谁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216页开始介绍这部分

网友A:
吴工,可以发个中文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吴工,可以发个中文版吗

没有中文版

网友:
这个对于模块化的扇出比较有用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吧,直接ces 里面把约束设置好就可以正常扇出了,就是常规扇出,你的那个是可以选择方向什么的

网友:
一般常规扇出不是框选直接按F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