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软件电源没连接检测不出

楼主(2019-09-03):
PCB中的+5V电源层,高压+HV过孔隔离圈设置半径较大,隔离圈把旁边属于该电源平面的+5V过孔包含进去了,相当于过孔开路没连接上,但是软件查不出这个错误,求大神指点,如何让软件检测出此类型错误。
把过孔的连接方式改为直连、花盘连接都识别不出开路,靠人工检查这类型错误工作量太大,而且不现实。
无法插入图片?额~~~

网友:
同问,我之前有个板子也是这样,地铜自动铺铜,包含了一个电源孔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是你规则设置不对,将短路检测改为负值试试 还有错误检测的数量改大点,默认是500,有时候超过了就不显示了,还有多看报告,那里比较全

网友:
    看看检测时这两项是否检查了,另外看DRC的时候最好把其他的层都关掉这样会比较明显

网友A:
    规则这里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规则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则这里修改一下试试

AD16版本的没有不完全连接这个检测选项好像,只有一个未连接的哪个

网友:
    放完过孔后没有设置自动重新敷铜,习惯上最好是放完过孔后再双击一下大面积的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