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小方格呢?圖

楼主(2019-09-03):
    是設定到什麼了呢?請問 該如何消除

网友:
    做了模块复用,打散模块后重新移动一下就好了

网友:
    模块复用变成了group了

网友:
    delete,勾选group,然后DB一下就好了

网友:
    也可以SUBDRAWING出去,删除,再导入进来

网友:
    重新连一下就可以了。连线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