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关于相位裕度方面资料,始终理解不了这个概念,尤其是在分析DCDC中

楼主(2019-09-03):
    各位大神有没有关于相位裕度方面资料,始终理解不了这个概念,尤其是在分析DCDC中

网友:
    相位裕度(外文名phase margin,PM),亦称相位余裕,在电路设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负反馈系统的稳定性,并能用来预测闭环系统阶跃响应的过冲。
相位裕度可以看作是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之前可以增加的相位变化,相位裕度越大,系统越稳定,但同时时间响应速度减慢了,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相位裕度。

    首先定义使增益幅值等于1的频率点为"增益交点"(gain crossover point),设为频率点w1;使增益相位等于-180°的频率点为"相位交点"(phase crossover point),设为频率点W2。

    相位裕度的定义为:运算放大器增益的相位在增益交点频率时,与-180°相位的差值,表达式为

PM=∠Av(W1)-(-180°)= ∠Av(W1) +180°

    式中的w1为运算放大器的增益交点频率。

    经研究发现,相位裕度至少要45°,最好是60° 。

网友:
    看到这张图了吗?这是一个放大器的增益相位曲线。相位裕量就是180度减去实际相位值,比如在频响100kHz的时候,相位裕量还有接近但不到90度,但这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增益必须设置到100kHz时增益值,就是40dB。也就是说,如果你闭环增益按40dB左右设置,相位裕量就能达到近90度。如果你的增益设置成1呢,对应频响就到5M多,相位裕量就只有20度。
DCDC里面也是一样,虽然是控制的占空比,但是在反馈端测到的增益相位曲线还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为什么相位裕量这样算,你可以参考其它书籍,比如180度就成正反馈了,相位裕量就为0了。

    增益相位曲线

    增益相位曲线

网友:
    暗蝦密On-SemiconductorDC-DC Converters Feedback and Control

記得不久前才貼過!

网友:
    “如果你的增益设置成1呢,对应频响就到5M多,相位裕量就只有20度。”--这个是如何看的,能不能麻烦在图上标一下?

网友:
    增益为1,就是0dB,就是整幅图的最下面,gain曲线和横坐标的交叉点,大概5M多Hz。然后5M多的频率对应的纵线和Phase曲线交叉的点,大概在160度左右,所以相位裕量就是20度。

网友:
    如果不是专业做的,可以简单点处理。
    现在的dcdc一般都是用现成的方案,很多计算基本可以忽略。
    电源做好后,选几个特殊的负载点(比如0,25%,75%,100%)分别进行测试,如果电源能满足要求,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非常感谢markamp

网友:
    没有考虑这个方面

网友(2020-02-17):
    貌似还没有看明白

网友:
    :P:P:P:P:P:P:P:P:P:P:P:P:P:P:P:P:P:P:Pv

网友(2021-08-03):
    没有看明白

网友(2024-01-29):
引用 网友A:
暗蝦密(On-Semiconductor)DC-DC Converters Feedback and Control

記得不久前才貼過!

狗爷 yy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