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入门-STM32时钟系统,时钟初始化配置函数

楼主(2019-09-03):
  在前面推文的介绍中,我们知道STM32系统复位后首先进入SystemInit函数进行时钟的设置,然后进入主函数main。那么我们就来看下SystemInit()函数到底做了哪些操作,首先打开我们前面使用库函数编写的LED程序,在system_stm32f10x.c文件中可以找到SystemInit()函数,SystemInit()代码如下:
oid SystemInit (void)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for debug purpose)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SW, HPRE, PPRE1, PPRE2, ADCPRE and MCO bits /
  #IFndef STM32F10X_CL
CC->CFGR &= (uint32_t)0xF8FF0000;
  #else
  RCC->CFGR &= (uint32_t)0xF0FF0000;
  #endif / STM32F10X_CL /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Reset PLLSRC, PLLXTPRE, PLLMUL and USBPRE/OTGFSPRE bits /
CC->CFGR &= (uint32_t)0xFF80FFFF;
  #ifdef STM32F10X_CL
  / Reset PLL2ON and PLL3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EBFFFFFF;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CC->CIR = 0x00FF0000;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el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CC->CIR = 0x009F0000;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else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CC->CIR = 0x009F0000;
  #endif / STM32F10X_CL /
  #if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ifdef DATA_IN_ExtSRAM
  SystemInit_ExtMEMCtl();
  #endif / DATA_IN_ExtSRAM /
  #endif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HCLK, PCLK2 and PCLK1 prescalers /
  / Configure the Flash Latency cycles and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etSysClock();
  #ifdef VECT_TAB_SRAM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else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nternal FLASH. */
  #endif

ystemInit函数开始通过条件编译, 先复位RCC寄存器,同时通过设置CR寄存器的HSI时钟使能位来打开HSI时钟。默认情况下如果CR寄存器复位,是选择HSI作为系统时钟,这点大家可以查看RCC->CR寄存器相关位描述可以得知,当低两位配置为00的时候(复位之后),会选择HSI振荡器为系统时钟。也就是说,调用SystemInit函数之后,首先是选择HSI作为系统时钟。在设置完相关寄存器后才换成HSE作为系统时钟,接下来SystemInit函数内部会调用SetSysClock()函数。这个函数内部是根据宏定义设置系统时钟频率。函数如下:
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ifdef SYSCLK_FREQ_HSE
  SetSysClockToHSE();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24MHz
  SetSysClockTo24();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36MHz
etSysClockTo36();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48MHz
  SetSysClockTo48();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56MHz
etSysClockTo56();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etSysClockTo72();
  #endif

  在system_stm32f10x.c文件的开头就有对此宏定义,系统默认的宏定义是72MHz,如下: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如果你要设置为36MHz,只需要注释掉上面代码,然后加入下面代码即可: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根据该函数内部实现过程可知,直接调用SetSysClockTo72()函数,此函数功能是将系统时钟SYSCLK设置为72M,AHB总线时钟设置为72M,APB2总线时钟设置为72M,APB1总线时钟设置为36M,PLL时钟设置为72M。函数具体实现大家可以打开库函数查看,这里我们就不截取出来。如果SystemInit内实现过程看不懂没有关系,大家只要知道SystemInit函数执行完,时钟大小设置如下:
YSCLK(系统时钟) =72MHz
  AHB 总线时钟(HCLK=SYSCLK) =72MHz
  APB1 总线时钟(PCLK1=SYSCLK/2) =36MHz
PB2 总线时钟(PCLK2=SYSCLK/1) =72MHz
LL 主时钟 =72MHz
  在STM32中,这些时钟值是要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