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AGND和DGND短接起来?

楼主(2019-09-03):
还有如何放置底层丝印或者说怎么COPY过来?

网友:
中间接个0 欧姆的电阻 就解决了

网友A:
我一般用两个焊盘做成一个器件,然后在规则里设置一下这个器件允许短路

网友B:
中间磁珠连接,或者集中隔离出桥接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两个焊盘做成一个器件,然后在规则里设置一下这个器件允许短路

这个规则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磁珠连接,或者集中隔离出桥接也可

小白一个,太深奥了,听不懂

网友C:
    用两个焊盘做成一个器件,网络分别为AGND和DGN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焊盘做成一个器件,网络分别为AGND和DGND就可以了

    受教了,还有请问下画阻焊层要怎么画呢?有什么规则

网友:
    AGND磁珠DGND  就可以了

网友:
    參考範例SL1 Xilinx Spartan-IIE PQ208 Rev1.01中的NT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还有请问下画阻焊层要怎么画呢?有什么规则

    阻焊比焊盘略大,一般比贴片焊盘大0.1mm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