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update smooth后消失

楼主(2019-09-03):
1、铺完铜皮后显示没有out of shape需要update to smooth 的铜皮2、删除死铜后显示有out of shape的铜皮
3、update to smooth后步骤1画的铜皮就消失了是怎么回事呢?
望解惑

网友A:
首先确保所敷铜皮是有网络的,有可能先铺铜没网络,再铺铜就会出现铺不上去,有多种没网络shape叠加,会有消失的情况也更新不掉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由于shape太小,和shape 的net 不对,导致你更新后shape就没有了,你可以在boundary的相应层查看是否有boundary,如果有的话直接assign一个net给那个shap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所敷铜皮是有网络的,有可能先铺铜没网络,再铺铜就会出现铺不上去,有多种没网络shape叠加,会有 ...

铺的动态地网络,smooth后消失的地就会变成boundry,删除之后铺,smooth之后又变成bound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由于shape太小,和shape 的net 不对,导致你更新后shape就没有了,你可以在boundary的相应层查看 ...

显示boundry是有网络的地网络,但是显示state:no etch,这个您清楚什么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boundry是有网络的地网络,但是显示state:no etch,这个您清楚什么意思吗

最好是截图看看啊。一般都是由于shape太小,而且和他旁边的via或者pin不是同一个net,导致及时你铺上去了,也是没有显示出来的。但是会在boundary相应的etch层有shape的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截图看看啊。一般都是由于shape太小,而且和他旁边的via或者pin不是同一个net,导致及时你铺上去了 ...

显示图片的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图片的信息

切到第一层,打开boundary/top,然后点选那个坐标就可以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到第一层,打开boundary/top,然后点选那个坐标就可以看见了

是的,删除之后,重新铺,铺完之后smooth又不见了,打开又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删除之后,重新铺,铺完之后smooth又不见了,打开又是这个问题

database check下,然后强制更新下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base check下,然后强制更新下shape。

没有作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禁布区啊,直接铺静态铜试试呢,铺完如果有报错在看是什么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禁布区啊,直接铺静态铜试试呢,铺完如果有报错在看是什么报错。

是顶层有route keep out,换成静态后没办发update to smooth,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调线的时候就不好调了。有禁布区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C:
    可以给禁布区加一个允许shape在禁布区内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禁布区加一个允许shape在禁布区内的属性

请问怎么添加呢

网友C:
    Edit-Properties,FIND下选择shapes,然后点击你的禁布区,在左侧找到shapes_allow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it-Properties,FIND下选择shapes,然后点击你的禁布区,在左侧找到shapes_allowed

里面没有这个选项  shape allowed

网友(2022-05-06):
    拉到最下方即可看到shapes_allowed

网友:
    allegro的铺铜真的不好用啊

网友:
    这应该是个BUG,我也有遇到过;当时通过找到一个smooth后该铜皮不会消失的之前存档版本PCB,把那块铜皮通过sub-drawing到现在版本的PCB中。这样这块铜皮大概率不会再smooth后消失;

网友(2024-03-20):
    可能是个bug,不要用Island_delete删孤铜,用shape void polygon手动删,可以避免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