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cadence是否可以直接导入叠层信息。就是直接修改xsection

楼主(2019-09-04):
因为感觉xsection那边去手动设置叠层非常的慢,是否有一键导入和导出的skill函数啊。或者导入导出的方法啊。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是否可行,非常感谢~~~

网友A:
    导出tech文件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tech文件行不行

    tech导出可以是可以,但是还是需要通过手动改tech文件来实现加层和减层的。不知道是否有一种直接导入excel或者导出excel的方式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tech文件行不行

    非常感谢大师的指导~~~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我这边已经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我这边已经找到了,非常感谢

    求教,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0-06-01):
引用 网友B:
求教,怎么解决的

通过使用cond函数,以及rexmatchp函数来实现的,这种方法需要将每层是什么颜色先规定好。然后叠层的命名规则也要有要求的。
首先获取叠层,
获得叠层的前缀,比如L02_GND.你就获取L02
然后通过foreach和cond函数来匹配L02,设定颜色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使用cond函数,以及rexmatchp函数来实现的,这种方法需要将每层是什么颜色先规定好。然后叠层的命名 ...

    请问是怎么读取叠层的信息,并且修改的呢?是用上面的导出tech文件吗?修改完再导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怎么读取叠层的信息,并且修改的呢?是用上面的导出tech文件吗?修改完再导入吗?

    可以通过读取xsection的信息来读取叠层的axlGetXSection()

网友:
    当然可以,在参考板约束管理器里上里导出constraints文件,再倒入到新板约束管理器里就好了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2021-05-17):
    可以的,等有时间我分享下

网友(2021-06-22):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等有时间我分享下

    谢谢大神,我也想要学习下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
有办法实现修改层面和删除层面吗?

楼主(2021-08-09):
有的,可以通过axlxsectoncreate函数来实现

网友(2025-07-31):
我也想实现。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