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MLIN和TLI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9-04):
各位坛友,看论坛之前的帖子说MLIN是微带线,TLIN是理想线,那么TLIN算是集总元件吗?为什么教程上做阻抗匹配一般都会将TLIN转为MLIN?

网友:
    不错,解释很好

网友:
    TLIN是理想传输线元件,但不是集总元件,因为集总元件尺寸远小于工作频点的波长。
MLIN是微带线,对应物理实体。是需要线宽、介质、地平面来定义的。
    阻抗匹配用TLIN也可以。但用MLIN更直观些。

网友A:
    理想集总元器件在不同频率下阻抗特性是不一样的。
    理想传输线的特性和频率不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集总元器件在不同频率下阻抗特性是不一样的。
    理想传输线的特性和频率不相关的。

谢谢答疑,但是仿真中选择集总原件比如一个50Ω电阻,扫描S参数,S11并没有随频率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