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VBAT为什么要并一个几十UF的电容?

楼主(2019-09-04):
弱弱的问一下VBAT为什么要并一个几十UF的电容?,非常感谢!

网友:
短时间断电时,电容当电池用。

网友:
降低Ripple跟辐射杂散

网友:
    电池的内阻等因素提供瞬间大电流的能力会偏弱,因此用一个较大的电容与之并联,可以互补。

网友:
    作用包括:
1、杂波滤波和
2、提高电池提高短时充放电能力

网友:
    请好好看看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