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89C52——基础知识

楼主(2019-09-04):
单片机——硬件基础知识

1、单片机内部资源

STC89C52:8KFLASH、512字节RAM、32个IO口、3个定时器、1个UART、8个中断源

(1)Flash(硬盘)——程序存储空间 —— 擦写10万次,断电数据不丢失,读写速度慢

(2)RAM(内存)——数据存储空间 —— 断电数据丢失,读写速度快,无限次使用

(3)SFR —— 特殊功能寄存器

2、单片机最小系统

最小系统:最少组件组成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

三要素:

(1)、 电源电路:5V

(2)、 晶振电路:11.0592MHZ、两个30PF

(3)、 复位电路:

P0:开漏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

准双向口:

强推挽输出:电流驱动能力强

高阻态

上下拉电阻:上拉电路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拉到高电平,同时限流作用。下拉电阻就是下拉到低电平。

上下拉电阻选取:从降低功耗方面考虑应该足够大,因为电阻越大,电流越小;驱动能力来看,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