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rm9 保存图像数据至pc

楼主(2019-09-04):
当初用DSP的时候用fwrite函数,然而现在ARM上虽然可以编译通过,但运行不了。
问:如何把数据保存至pc,除了串口通讯,因为我要保存图像。

网友:
在Linux很多地方可以使用最基本的系统调用,这样反而更加方便,read write open close ioctl

网友:
串口通讯速度比较慢,可以考虑用网络或者usb

网友:
使用套字节传输,用网线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