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频率高了,盒体都采用不锈钢材质了?

楼主(2019-09-04):
    RT,本人之前一直做北斗,盒体材料都是采用硬铝。现在刚开始做8GHz,看到的盒体都是采用的不锈钢材质,这是为什么那?表面工艺相关吗?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lol我也想知道

网友A:
    """铝合金密度低,但强度比较高,接近或超过优质钢,塑性好,可加工成各种型材,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和抗蚀性,工业上广泛使用,使用量仅次于钢。
一些铝合金可以采用热处理获得良好的机械性能、物理性能和抗腐蚀性能。可热处理强化.其特点是硬度大,但塑性较差。但耐腐蚀性差,高温软化快,具有优良的热塑性,适宜锻造,故又称锻造铝合金。
    不锈钢主要是镍铬合金 ,抗腐蚀的。当对所生产东西有抗腐蚀要求时,肯定会用不锈钢的。其次不锈钢表面可经需要进行加工,外观上比铝合金漂亮,光滑。
    但是成本不锈钢比铝合金要高,现在不缺钱的或者政府公共工程基本上都用的不锈钢,简而言之 漂亮 不易生锈 不易破坏。"""

    从对比上看,以及微波特性,其中的表面平整度是关键。 为减少损耗,增强隔离度,微波频率越高,对导体的表面平整度要求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密度低,但强度比较高,接近或超过优质钢,塑性好,可加工成各种型材,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 ...

    多谢解答,谢谢版主!

网友(2019-12-27):
    导磁性,好,铜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