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经常做手机板的同学分享下做手机板的设计要点啊?

楼主(2019-09-04):
比如用的线宽线距,过孔大小,最好有苹果手机板那种密度的

网友A:
常规高密板可以用3,3的线,叠层厚度有时候阻抗线可以做到2,2.

过孔为盲埋孔,0.1-0.25的盲孔,0.25-0.45的埋孔。

有的不急成本的已经可以用任意阶了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B:
    是有的,不过一般人不说。。。各种包地。。。。各种信号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高密板可以用3,3的线,叠层厚度有时候阻抗线可以做到2,2.
过孔为盲埋孔,0.1-0.25的盲孔,0.25-0.45 ...

    在控制阻抗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处理?设计为2mil的线宽的话,板材加工有20%的线宽公差,上下差0.4mil对阻抗还是有影响的;有特别的处理吗?还是和别的板一样,让板厂去调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的,不过一般人不说。。。各种包地。。。。各种信号怎么处理。。。。

射频一般设计在表层还是内层啊?走线和过孔的通流能力怎么算的啊?肯定不是按照EDA工具这个算吧?手机板空间那么小,很多电源走线很细但是也能满足通流要求

网友:
    讨论帖  讨论多了  手机板子也会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射频一般设计在表层还是内层啊?走线和过孔的通流能力怎么算的啊?肯定不是按照EDA工具这个算吧?手机板 ...

我做的射频线都是走表层,不要打孔换层,除非走不过去了。音频线、usb线、还有其它差分类的线都要上下层都是gnd。尤其是音频线。

网友C:
    射频布局能表层走的表层走,一般手机版布局比较密,表层只能是走器件之间互联的线了,TXRX隔离,PA注意板边布局多打地孔散热,iq注意保护,双工器注意接地,基带mipi注意保护等长,音频注意保护隔离,地单点接,usb,clk啥的不说了,电源走线一层宽度不够的补双层,buck注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频布局能表层走的表层走,一般手机版布局比较密,表层只能是走器件之间互联的线了,TXRX隔离,PA注意板边 ...

    射频走表层不会比较占空间吗?走内层的话,表层还能放些器件,手机板射频都是走表层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射频走表层不会比较占空间吗?走内层的话,表层还能放些器件,手机板射频都是走表层么?

    一般射频走线尽量避免打孔换层的,信号会有衰减,走线能不打孔尽量不打孔,手机板布局比较密,走线交叉肯定是要打孔走内层,表层肯定是要放器件,摆件是第一,器件摆进去了摆好了才能谈怎么优化布局,才能谈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