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楼主(2019-09-04):
车载T一BOX,这两个音频解码芯片CS42L52和AK4601怎么选择,

网友:
CS42L52是一个高度集成的低功耗立体声编解码器耳机和D类扬声器放大器。CS42L52非常适合低功耗、便携式系统应用的许多功能
24位音频编解码器(CODEC)CS42L52,借助其高度集成和高性能的音频输出,CS42L52可通过减少大量外部元件而节省整体系统成本。通过为外部扬声器提供每通道1W的高效D类放大,或每通道44mW的足够功率来驱动立体声耳机,该便携式音频编解码器也具备可利用单电源来运行其内核的灵活性,并可将D类放大器直接连接到电池电源以获得更有效的运行。这些灵活功能组合使CS42L52成为便携式消费电子应用理想的音频编解码器。这些应用包括便携式媒体播放器、游戏设备、MP3播放器附件、IC录音机、数码相机和便携式录像机等。
CS42L52采用Cirrus Logic最近推出的创建片上负电源电压的低功耗音频编解码器创新设计技术。利用地居中输出,CS42L52可减少启动爆音,改善低频响应,并可去掉昂贵而占用空间的隔直流电容器。这样就可以缩减成本、简化产品设计并使产品体积更小。这种音频编解码器也可改善对主时钟的支持,包括标准音频频率、USB和视频时钟。这种限制系统中时钟数的特性可为设计者提供灵活而低功耗的解决方案。

AK4601是一个音频集线器编解码器,包括5通道ADC,6通道DAC和数字混频器。模拟输入块由一个24位立体声ADC组成。一个24位立体声ADC,带着选择器和单声道ADC。模拟输出块由32为个6通道DAC组成。数字信号的传输模块集成了一个支持数据总线和时分复用格式的串行接口,实现了音频集线器功能。它为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提供了可伸缩性。

CS42L52主要用在低功耗
AK4601的指标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