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放末级加隔离器或环行器对防止输出失配(开路或短路)烧坏功放管有用吗?

楼主(2019-09-05):
请教一下大神,射频功放末级加隔离器或环行器对防止输出失配(开路或短路)烧坏功放管有用吗?
没用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
    当然有用,只是大功率环形器价格不菲。另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加入directional coupler做即时回波反射测试,检测到超过阈值的回波反射时关闭输入。

网友:
    有用的。加入隔离器后功放输出负载就会基本在你设计的范围内,不会出现大的失配。

网友:
    非常有用的。
    环形器可以保证功放的输出驻波在安全区域内。

网友:
    是有用的,楼上都说的到位

网友:
    学习了,可防止失配,损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