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个模电电路

楼主(2019-09-05):
请问下这个输出是什么?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网友:
N12V啥意思,负12V吗?
这个运放的电源也没画出来
这个电路是拿来干嘛用的

网友:
应该就是-12V(左右)

楼主:
N12V是-12V意思。
就这个单独电路输出给到J8-7脚上。

网友:
    想进来学习一下,结果。。。太冷清鸟

网友A:
    触摸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开关电路

这位仁兄,
    具体怎么工作的,能分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