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修shape 同属性的pin via 不高亮

楼主(2019-09-05):
有谁知道这个问题呢?  比如 修这个shape  同一网络的没有显示  根本不知道哪些pin  via 是这个网络的

楼主:
有这个软件是可以的

网友:
    高亮这个网络再修铜皮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这个软件是可以的

就是只能这样了

网友A:
    设置里面勾选这个,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勾选这个,再试试??

    可以了  谢谢

网友:
把这个位置选在 ALL,就可以可以了。

网友:
    各个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