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层出gerber的时候报错

楼主(2019-09-05):
    WARNING: Film contains layer ANTI ETCH/POWER that should not normally be used etch (conductor) layers.    WARNING: Film contains layer ANTI ETCH/ALL that should not normally be used etch (conductor) layers.    这是啥意思?我Anti each画的是Line,在allegro看分割的都是正常的,gerber选的也是negtive,导到CAM350里边也不正常& r; c6 |& V7 D

楼主:
试了一下,把光绘负片层的ANTI EACH删掉就可以了,不明白怎么回事,以前都是加的,也都正常

网友:
Film contAIns layer ANTI ETCH/POWER that should not normally be used etch (conductor) layers    层叠设置那里吧    conductor设置plane

网友:
负片的antietch在软件上默认有电气属性的,出图时一定要删掉,如果是之前的antietch和现在不一样,是一定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