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一样的啊!

楼主(2019-09-06):
    遇到一个神一样的硬件工程师,板子调不出来,首先说你布线问题,然后偶想办法一一去证明不是布线的问题,帮忙去调试,心脏好受不了啊,如何面对。。。。。。

网友:
    习惯就好,学个仿真看数据说话.

网友A:
    让他证明你布线问题出在哪,找不到问题就让他闭嘴先!
    上次一个客户大晚上的打电话给我说叫我帮忙看下板子布线有什么问题没有,说调试调不通,板子发出去就已经都是检查到最佳状态的了,让我如何再检查什么····然后我就打开电脑打开板子放大缩小看了十几秒钟就关电脑了,说没什么问题。到了明天说是原厂给的资料有问题已经调通了···

网友:
    都是一样的。。。。。产品出来不好调就说是PCB工程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他证明你布线问题出在哪,找不到问题就让他闭嘴先!

    I2C 测试 不通 非说我布线问题 说 SCLK SDA 这两个要走类似于差分  必须挨得近走线  我可是第一次第一次听说 ,一个数据  一个时钟   。。。。。。 然后我就跟着调,飞线,用示波器抓波形 分析,最后是程序问题,然后我想说 这挨得近走线 是哪里来的呀  有没有听说的啊 。。。。。。

网友:
    66666666666,很多硬件就这样,调不通,就开始甩锅,习惯就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I2C 测试 不通 非说我布线问题 说 SCLK SDA 这两个要走类似于差分  必须挨得近走线  我可是第一次第一次 ...

    哈哈,I2C两根线一般是要走一起好点,可以类差分走线,但是不走一起也不一定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I2C两根线一般是要走一起好点,可以类差分走线,但是不走一起也不一定就有问题!

在一起走着,就是走差分,没有听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起走着,就是走差分,没有听说过

走一起就可以了,不需要控阻抗。

网友:
    说明这个硬件工程师一点当但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I2C 测试 不通 非说我布线问题 说 SCLK SDA 这两个要走类似于差分  必须挨得近走线  我可是第一次第一次 ...

I2C这两线没有一定的要求走差,走差会相对来说好看点,速度又不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起走着,就是走差分,没有听说过

    在一起走着走着就散了

网友B:
    我公司的也是一样,上次有2个电源的电感,我垂直放置且2个电感边倒边的距离有5个mm,然后那个硬件工程师调试说有个电源有点问题,就说着2个电感太近了干扰到了。。。干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的也是一样,上次有2个电源的电感,我垂直放置且2个电感边倒边的距离有5个mm,然后那个硬件工程师调 ...

LAYOUT 真累      看来我这只是小小的故事,大家都被喷过,修炼佛系性情!!!

网友:
    我一个大嘴巴子就过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AYOUT 真累      看来我这只是小小的故事,大家都被喷过,修炼佛系性情!!!

    直接甩他一句, 那边有个用沙子做的碉堡。

网友:
引用 楼主:
I2C 测试 不通 非说我布线问题 说 SCLK SDA 这两个要走类似于差分  必须挨得近走线  我可是第一次第一次 ...

这种人就是调不出来怪你有问题,之后发现是自己的问题,就不讲话了。你也喷他

网友C:
引用 楼主:
    I2C 测试 不通 非说我布线问题 说 SCLK SDA 这两个要走类似于差分  必须挨得近走线  我可是第一次第一次 ...

这个走差肯定没必要,但是链路很重要,最好要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走差肯定没必要,但是链路很重要,最好要串联

    速度低的信号 常规走线  在一起走着  没有问题    而且证明也没有问题   ,只是接受不了 ,只要测不出来,就是说是LAYOUT 的问题,太武断了,还态度牛牛的 ,打脸了,就不啃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低的信号 常规走线  在一起走着  没有问题    而且证明也没有问题   ,只是接受不了 ,只要测不出来 ...

    那确实恶心,我最讨厌的就是si,速率不高在你边上指手画脚让你怎么做,一般有si的公司我肯定不去。

网友:
    i2c基本都是400khz,任意布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仿真数据有说服力

网友:
    鼠标给他,说:你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LAYOUT 真累      看来我这只是小小的故事,大家都被喷过,修炼佛系性情!!!

    然后我就非常硬气的告诉他这没问题,后来他调电路后面就OK了,然后对我笑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I2C不通基本跟走线没啥关系

    对,这次是 硬件地址变了,没有读到

网友:
    挺好啊。对于习惯甩锅的,你或许能够长水平

网友:
    习惯吧,能够自证清白最好

网友:
    啊 应该先自查原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