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09-06):
断开功分器输出端,另一路不断开!PLL单环能锁定,很稳定!是阻抗不匹配影响?请大神解答!

网友:
补充一下:三个大器件中,左边鉴相器,中间VCO,右边一分二功分器。VCO上方那一堆RC电路是环路滤波器。
现在居然还有这种教科书级的PLL电路,搭积木。摩尔定律呢?
功分器的型号是什么,断开的那一路后面接了什么器件。

网友:
所说的断开,是怎样的断开?从哪里断开,都会呈现不一样的特征。
功分器内部是否有隔离电阻,表现也会不一样。

网友:
首先检查各个器件本身是否正常工作,如电流,输出功率,端口驻波等
可能的原因:
1、VCO的输出功率;
2、vco到鉴相器的插损;
3、功分器的两个输出口的后级电路驻波
4、断开的功分器的后级电路是否有自激,导致到鉴相器有引入的其他频率。
总之,查找问题的基础是,先个体再级联,最后是系统。
4、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