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multisim仿真模型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9-09-06):
大佬们好!想在multisim中仿真一个基于   IRS21844S   的半桥驱动电路,可是里面没有这个模型,在IR官网上也找了也没有这个模型

求大佬们指点有没有其他的芯片模型可以代替,或者有哪些类似芯片改一改模型参数就能用也行!
求大佬们支招,拜谢!!!!

楼主:
或者哪位大佬能提供代替  IRS21844S  的芯片也行

网友A:
    multisim的模型元件很多都找不到参数,有的双击后可以看到大概的参数,要求不高的话你就找个差不多的仿真,都会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的模型元件很多都找不到参数,有的双击后可以看到大概的参数,要求不高的话你就找个差不多的仿真, ...

    关键是multisim的库里面好像根本就没有半桥驱动芯片

网友:
    只能自己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