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金线的电导率和Er?

楼主(2019-09-06):
请问下金线的电导率一般是多少,还有Er是什么,介电常数不是只有非导体才有吗?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金线一般都是99.99的纯金,电导率4.1e7,这里的介电常数应该是包裹金丝的类似于molding材料的介电常数。

网友(2019-10-13):
    介质并非完美绝缘,导电率是会对介质电特性的非线性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