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续流二极管参数?

楼主(2019-09-06):
我打算用续流二极管来消除开关一个12V/38.8A/10mH的马达产生的电流(见附图)。请问如何计算续流二极管的容量?比如,IFSM(Non-Repetitive Peak Forward Surge Current 8.3ms, Single Half Sine-Wave Superimposed on Rated Load), IF(Maximum average forward rectified current)。你可以推荐一篇有关的文章。谢谢。

网友:
38.8A应该视为二极管的额定最大工作电流IF,应降额使用50A级别以上的二极管。如果电机启停频繁,还要考虑二极管功耗和散热,必要时用MOSFET加合适的栅极驱动代替二极管。

楼主:
38.8A应该视为二极管的IFSM = Peak forward surge current

网友:
引用 楼主:
38.8A应该视为二极管的IFSM = Peak forward surge current

不可以。IFSM是二极管突发反常电流耐受能力,而这里38.8A是正常工作电流,为保证可靠性起见应该按38.8A作为额定电流、降额选择二极管。

网友:
续流二极管一般都是这样反过来

网友:
如果开关频率大的话。那么二极管上的承受的电流就和输入电流差不多大,38A左右。考虑到二极管自身压降(一般的肖特基大概0.6V)和功耗,扇热问题。那么面积和价格就大大增加了。  比较好的方案就如 2楼所说那样,用MOS代替。MOS自带的体二极管,其过电流能力和导通时相差不大。并且内阻基本都是毫欧级别的,MOS功耗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