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切断驱动电路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9-09-06):
如图,想实现通过单片机的IO口来控制驱动电路总电源(大概12V,5A)的通断,请问通过开关三极管可以实现吗?可以的话有什么推荐的三极管(参考哪些参数)?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又或者还有什么其它简单的方式来实现?谢谢!

网友A:
    如果驱动电路不需要隔离,直接用pmos+npn。至于参数,重点关注电压和电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电路不需要隔离,直接用pmos+npn。至于参数,重点关注电压和电流就好了。

谢谢,请问用到隔离的情况下,单独用PMOS行吗?比如在网上找了一张图

网友:
    你这个图Vout 和Vin 反了,你总电源电压比较高不能IO口直接控制。图中D10 换成上拉电阻,D9 R20改用NPN三极管用IO口控制下拉。隔离的话,三极管改用光耦也行

网友:
    需要隔离,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用到隔离的情况下,单独用PMOS行吗?比如在网上找了一张图

这个图用在VCC和IO电压一样的情况。你这个应用肯定不行。vcc是12V,io是3.3/5v。不管io输出高还是低,mos总是导通的。
    还有,三级管是用来驱动mos的,不是隔离作用。
隔离要不用光耦,要不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用在VCC和IO电压一样的情况。你这个应用肯定不行。vcc是12V,io是3.3/5v。不管io输出高还是低,mos ...

    感谢解答,也就是说像这个图中,IO在光耦一次侧控制通断,二次侧输出为10V,连接PMOS管源极,这样就能正常使用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也就是说像这个图中,IO在光耦一次侧控制通断,二次侧输出为10V,连接PMOS管源极,这样就能 ...

恩,光耦为什么不用12V。还有mos的d、s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光耦为什么不用12V。还有mos的d、s弄反了。

    明白,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