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钻孔报错

楼主(2019-09-06):
求助,出钻孔报错The number of integer places specified for the drill output data is not enough for this design. 怎么解决?

网友A:
    钻孔参数设置中,Format的整数位设置成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参数设置中,Format的整数位设置成5

这么设置的,单位全部公制,还是不行,但是把单位全部改为英制就可以出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第一张图勾选1、3项,第二张图勾选2、4项,你再试试

网友A:
    生产文件的单位最好与设计文件的单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文件的单位最好与设计文件的单位一致

    单位是一致的,用公制单位就不行,全部换成英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勾选1、3项,第二张图勾选2、4项,你再试试

也不行,只有把单位全部换成英制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参数设置中,Format的整数位设置成5

按照你说的,单位用公制,设置5.5也能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