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负载8欧输出3W以上的功放

楼主(2019-09-06):
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有什么功放,SOP8封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功放,SOP8封装的

MPS MP77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功放,SOP8封装的

    谈到功放选型,首先就要计算和确定供电电压,然后选择输出的架构,同样供电电压的情况下,SE的输出功率只有BTL方式的四分之一,因为SE输出电压(基本略小于供电电压)峰峰值和有效值只有BTL一半。

网友:
        CS8563      SO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