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SPB16.6 在4K显示器下菜单内容显示模糊怎么解决?

楼主(2019-09-06):
之前一直用pads 9.5画板,最近装了一个Candence的16.6想用一下里面的orcad画下原理图,结果装完以后打开看到菜单和项目界面都比较模糊,电脑是27寸的4K显示器,已经在WIN10中把显示缩放设为200%,办公软件,PADS等软件都非常清晰锐利,只有这Candence的各个软件组件打开来菜单都是模糊的,请问哪位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没用过4K这么高级的。。。

网友:
我一直是4K的笔记本,没发现有这样,很好

网友:
    16.6在Win10中的显示效果确实不太舒服,17.2要好很多,有条件的话可以试试。

楼主:
    在WIN10下缩放到125以下都无问题,就是缩放到150以上开始模糊,应该有很多人用高分屏的,高分屏放大到150以上试试就会能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2020-06-15):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10-19):
    更改高dpi设置 16.6还是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