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电平输出不变化

楼主(2019-09-06):
{
                LED1 = 0         ;
                LED2 = 1;
                delay_ms(1000);
程序就这么简单,,LED亮了后就不灭了。。
,,但是我中断里有个数码管显示程序,数码管又正常动态显示

请大神们看看

网友:
贴的这块没有问题
你把程序都贴出来,

楼主:
while{
                LED1 = 0         ;
                LED2 = 1;
                delay_ms(1000);

就这么多,再没有了

网友:
    程序写错了
改为while(1)      {。。。。}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