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禁止兼容设计的备选器件开钢网

楼主(2019-09-06):
如图,我不想让兼容设计的备选器件开钢网,但是要预留焊盘,要开阻焊,只不出钢网。怎么设置?不改封装还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A:
    叫板厂处理不开就行了

网友B:
    钢网文件里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板厂处理不开就行了

    不能通过软件设置规则禁止出钢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网文件里删掉

    我是想找办法在PCB上设置规则禁止出钢网,有不有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找办法在PCB上设置规则禁止出钢网,有不有办法?

    PCB上把这两个焊盘改个名称不要跟PCB上其它焊盘名称相同,然后直接将这两个焊盘的钢网数据去掉即可!或者直接改封装,然后将封装更新到PCB上。

网友C:
    Display中只显示tp层,find中钩选中Compent器件,点击兼容的封装删除tp层就好了。不要重新导入网表

网友:
    CAM350导入钢网层,直接删除后保存

网友:
    只能改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splay中只显示tp层,find中钩选中Compent器件,点击兼容的封装删除tp层就好了。不要重新导入网表
    点击兼容的封装删除tp层就好了。
    这步操作怎么删除,试了一下 不行,整个器件都删除了

网友:
    直接用铜皮开个soldmask 不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