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敷铜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9-06):
敷铜好处
减少回路面积,散热,优化EMC电磁兼容

网孔敷铜
高速板一般用网孔敷铜
低频电路多用大面积敷铜,这样回路更加优化。
两种散热差不多,可能网孔的受热面要好一些。
D+R改变敷铜规则,也就是间距设为20mil,然后敷铜,敷完后D+R再把规则改回来6mil
T+D+R检查板子

网友A:
    能讲的再明白点吗

网友:
    感謝樓主分享這些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讲的再明白点吗

    意思是说,当你以10mil线距来走线时,当最后铺铜时,优先在规则里面加大铺铜与走线的线距,如修改为20mil,铺完铜以后再改回10mil,这样不会报错,并且铺铜与走线之间的间距很大,也会避免很多无意的短路,在铺铜中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